关于CS5463的问题

楼主(2013-01-15):
         用CS5463芯片做一个电量测量仪表,校准采用DC偏移量校准和DC增益校准;出现现象:首次校准时没问题很准确,当第二次再校准的时就会较不准,并且会出现不加信号也会有值,请用过CS5463芯片的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做法上一般是校线性的,至于offset是系统启动时(衡器或者别的东西开机时候)自检来消除,如果硬性的规定数值,温度之类的影响导致你数据出错是很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