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一怪问题

楼主(2013-01-15):
4个MCU,一主三从(SPI),除去一从或二从,通信正常,三从都加上后,通信不正常了; 三从的程序一样,主机用了3个IO口片选从机了(其他3根线对接),加过上拉,问题依然。各位有什么建议么?拜谢!

网友A:
供电有没有问题?

网友:
互相干扰

楼主:
供电没有问题,LS 能再具体说说么?

网友B:
是spi通信不正常还是什么现象啊?

网友C:
每个从SPI, 通讯线上串个100欧电阻看看!

楼主:
回楼上 串过100欧电阻试过,还是一样的问题

楼主:
还是潜心找找问题吧!谢谢LS各位

楼主:
潜水几天,今天一早把问题“解决”。说说过程吧!希望给能给SPI一主多从的应用者一点启示,少走一些弯路。加过上拉1-10K都试验过、串过电阻100欧,都没能解决问题,发现串了电阻后每次都能返回可是返回的东西不对。 于是用示波器观察其MISO以及CLK,CLK的波形没有问题,可以理解因为发下去从机都能收到,可是MISO就不一样了,1个从机的时候波形幅度近5V,2个后一下子降到2.3V 左右,收发依然能正常(还是可以理解的,CMOS足以导通),可能测试次数还不够多吧!3个上去以后幅度只有1V多点了,不能工作了。立马想到加上拉,可是上拉加上后也没能把幅度拉上来,这点还是没有搞明白(芯片是ADUC847),对于这个MISO彻底无语,回头想想上拉早就试验过了,结果不行的。昨晚和一博士讨论后加 八选一的 模拟开关(当然3、4选1也可以),刚好和从机的片选对应上,把3个从机 MISO  和主机 MISO 做 3选1后 “解决问题”。回头再想想这个SPI 我太无语了,还是希望能给其他人一些思路吧!不管有用没用。

楼主:
对了,忘了结贴,再次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D:
……什么片子?MISO难道在CNSS不选中的时候,应该是 三态吧。并多了,怎么会出现 电压伏值下降???

这种问题,也要 博士出马???????

楼主:
回LS,很奇怪,片选肯定不会错啦! 并多了,就出现电压伏值下降,示波器看了波形是一样的,就是幅度低了,搞不懂这种乱七八糟的问题,这不是谁出马不出马的问题,讨论讨论了一下

网友E:
标准的SPI
CS,CLK,MISO,MOSI
明显的一对一通信。
如果你使用一对多通信,肯定得加片选 。
通过译码器接到不同芯片的CS上。每次只选择一个器件进行操作。

哈哈,你的CS用的不对!!

楼主:
回LS 当然每次只选中一次操作的,搞不明白的是 MISO的幅度会低那么多?MOSI 是没有问题的,奇怪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