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问题

楼主(2013-01-15):
一个样板刚刚回来。为什么PCB上面一个孔明明铺铜接地了   但是用万用表量这个孔没有接地。

网友A:
查源文件
要么就是板厂的失误
要么就是线太细  做板的时候 断了

网友B:
和画的PCB对照一下,看是做样板的问题,还是设计的问题

网友C:
这种问题往往是PCB设计不规范造成的。

网友D:
既然是铺地,可能是孔网络和地不一样,铺地时自动饶过它了……

网友E:
不排除PCB制造问题

网友F:
只有一块板子是这样,说明焊盘比较小,生产厂家打孔打偏了。
所有板子都这样,说明你PCB画错了。

网友G:
你查一下GERBER文件呢,看这个焊盘与地连在一起了吗?如果是的话,那就pcb厂的问题。凭借个人经验,应该是你的PCB设计时,没有有效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