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ESD测试,+15kV能通过,-15kV不能通过

楼主(2013-01-15):
不知道正ESD和负ESD在防护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只是极性和波形的差异,有些设备是对正极性敏感,有点是对负极性敏感

网友B:
不知道LZ是做哪种产品的测试

网友A:
lz应该做的是空气放电测试,产品的屏蔽性能和内部器件距外壳距离对测试结果影响很大

网友C:
测试的是什么产品呢?加ESD保护器件或关键敏感线路做下屏蔽处理,看会不会有所改善

网友D:
话说俺还没有做过负ESD测试呢……:L

网友E:
我也没做过!这个情况比较少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话说俺还没有做过负ESD测试呢……

ESD测试包括正负极性的测试

网友F:
本质上没有区别,那为什么在测试是否有区别呢?--这主要是你的电路在某一点的突发灌能量和抽能量的特性不一样。

网友A:
和电路中能量的泄放途径有关

网友G(2013-02-14):
9楼说的很对,所以ESD测试的时候才要求正负电压都要测试的。

网友A:
ESD测试主要模拟操作者的静电干扰

网友H:
检查电源的内阻和该点或者改点附近电路对VCC和GND的泄放交流通路是否都足够小?

对付ESD没有什么特别的高招,要么是拉大放电距离,这需要结构上实现,要么是足够阻抗的的泄放路径,对GND和对VCC的泄放通道阻抗都要尽量小。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检查电源的内阻和该点或者改点附近电路对VCC和GND的泄放交流通路是否都足够小?

在PCB 设计阶段,保证布线与外壳的距离足够大,在结构设计时,保证接地的可靠连接

网友I(2013-04-23):
通常大ESD正极容易通过,负极不容易通过。打正电时电荷注入板子,流向GND此时的路径是唯一的,因为电流总是向阻抗最小的方向流,所以受到场干扰及电流击打的部分概率很小不容易出问题。而打负电时电流是从GND流向负电压(枪头),此时板子中所有的导电元件都有可能有电流经过,导致出问题的概率比较大。
若未能解决 可联系我  qq:786030167  我司是专业静电保护方案提供商……

网友J:
对于地平面不连续(例如插针互联的电路板,地平面不好的电路板),静电释放时,由于地寄生电感或电阻,导致在地平面上产生压降。
对于+esd,电路瞬间,离枪头较远地方发出的信号电压瞬间跌落,逻辑改变。
对于-esd,电路瞬间,离枪头较远地方发出的信号电压瞬间上升,逻辑改变。
至于,+esd不过,还是-esd不过,取决于电路在信号逻辑改变高期间还是低期间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