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ads1230转换值逐渐变小的问题

楼主:
上电后,输入电压不变,大约0.5mV,但是ads1230的转换值在逐渐的变小,当然,初始转换值也不准确,同时测得5脚和6脚之间的电压值也在变小,正常的话,5脚和6脚之间电压应该是输入电压的64倍左右。
完全相同的电路,我之前焊的一块板子就能工作正常,后来又焊了两块板子都是这种情况。难道是碰巧有一块板子好用?电路如图。
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我都是共用的3.3V电源,芯片是1117-3.3。
ads1230的两个差分输入端我各接了104的电容,不过后来看到TI的评估板上貌似是100p的电容,这个有没有什么影响。
求指教啊求指教啊。

楼主(2013-01-15):
应该说的很详细吧

网友A:
先顶起一下的,这个建议先换一个ADS1230试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顶起一下的,这个建议先换一个ADS1230试一下的

我已经焊了三四块板了,几乎都是这个问题。只有一片能够正常工作。
难道是我的电路有致命缺陷吗?两个差分输入端的电容大小有没有什么要求?

楼主:
顶上去求指教

网友B:
虽然说了很多, 但也没有地方看出 "破绽" 来.
我感觉, 芯片这么严重的缺陷, 应该不大容易遇到.
既然有块板子是好的, 不妨对照一下差别, 也许问题就在这不经意的差异中.
也包括那 100pF 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说了很多, 但也没有地方看出 "破绽" 来.
我感觉, 芯片这么严重的缺陷, 应该不大容易遇到.
既然有块板子 ...

我照着那块正常的板子又焊了两块,都有问题,两个cap管脚间的电压都不正常。那块正常板子上不是用100pF电容,用的是104。
此外我看到一个电路图上在两个差分输入端各自串联了一个100欧的电阻,应该是限流的吧,不接限流电阻的话会出问题吗?

网友C:
应该不是芯片的问题   还是片子的功能你没有真正吃透   反复参考技术手册   应该能够发现问题

网友C:
帮你顶一个   呵呵   希望有用过的兄弟能够指导一下   呵呵   顶一个

网友A:
楼主,将差分输入端的两信号都加上上拉电阻试试,上拉电阻均为100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将差分输入端的两信号都加上上拉电阻试试,上拉电阻均为100K

这两个电阻是为输入端提供偏置电流的吗?
在论坛里我看到一个关于仪表放大器的使用,有些情况下输入端接了一个电阻,不过电阻是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