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机H桥

楼主(2013-01-15):
用H桥+单片机控制直流有刷电机。如图,请问各位高手,如何能在H桥的基础上,实现阻转时候降低电机功率大约到正常时候的一半呢?附件是全部原理。我现在想通过在电机阻转时候短路电源的一个稳压管来实现,但是事实上,当电压降下来后,电流会升高,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楼主你看这样行不行,当检测到H桥电流超过某一限定值时,p07, p10就输出低电平关断H桥。防止过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看这样行不行,当检测到H桥电流超过某一限定值时,p07, p10就输出低电平关断H桥。防止过流 ...

问题就出现在这。因为我们通过电机控制机械,通过机械控制阀门。当电机让阀门转到头以后,电机就转不动了,就处于阻转状态,但是这个时候还要给电机一个保持的功率,防止电机反转回弹。

网友B:
功率允许的话,可以考虑在阻转时切换为恒流(或限流)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允许的话,可以考虑在阻转时切换为恒流(或限流)供电。

不知这样可以不。当单片机检测到阻转电流的话,就将光耦断开,从而串入一个220欧姆的电阻。正常运转时候光耦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看这样行不行,当检测到H桥电流超过某一限定值时,p07, p10就输出低电平关断H桥。防止过流 ...

我不想再阻转时候关断电机。而是想叫他继续带力。只是要它维持住一个力,也就是降低一定的功率。因为怕烧掉。你看我按楼下我上传的图 能实现不?当单片机检测到阻转电流的话,就将光耦断开,从而串入一个220欧姆的电阻。正常运转时候光耦导通。

网友C:
这多浪费能量啊! 不用给电机功率,只要在堵转时,完全关闭mosfet,然后通过继电器短路电机的两根输入线就可以锁住电机。因为假如电机反转,会感应出很大的电流,这个电流会产生很大反向力矩,使电机转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多浪费能量啊! 不用给电机功率,只要在堵转时,完全关闭mosfet,然后通过继电器短路电机的两根输入线就可 ...

我们这块不让用继电器。。。对于光耦这块 您感觉能实现不?会不会影响到H桥。

网友C:
光耦不行,耐压是大问题,
另外还有管压降,当反电动式很小时,光耦是不会导通的

网友D:
光耦能流过多大电流?查清楚参数自己就明白了。
引入电流负反馈,用PWM控制电机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耦不行,耐压是大问题,
另外还有管压降,当反电动式很小时,光耦是不会导通的
...

您说的光耦反电动势很小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耦能流过多大电流?查清楚参数自己就明白了。
引入电流负反馈,用PWM控制电机电流! ...

您说的引入电流负反馈 具体该如何做呢,还望指点一二。用小电阻检测电流 然后送给单片机,当检测到堵转电流后,单片机改为PWM模式输出一定频率的方波,这样可以不。

网友D:
原理是这样没错,控制PWM使得电流大小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理是这样没错,控制PWM使得电流大小合适。

这个是不是就跟开关电源是的了。电机两端的电压是一个平均电压 电流是平均电流,降低占空比,电压电流都会下降的吧。

网友D:
电机堵转的特点是:电流大(同样的电压下)电压低(同样的电流下)。
如果需要恒转矩,那么就控制电流保持在一定的值(直流电机的转矩和电流成正比)。因为电机堵转时电压低的特点,就必须降低其电压(比如说用PWM降低电压)。如果需要在堵转时的转矩比额定是小,那么就更需要降低电压。

网友E:
一般电机芯片驱动的时候 是分不清楚堵转还是正常转的。。。
电流都是一样的

网友D:
直流电机的基础知识:(这里指他励的情况,永磁的直流电机就属于他励)
1、电机的转矩与电机电枢电流成正比。
2、电机的转速与电机电枢电压近似成正比(因为有内阻等因素的影响,否则就会是严格成正比)。

网友E:
我说的是步进电机。。。。
你是直流电机的话 ,看看你的驱动方式是什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堵转的特点是:电流大(同样的电压下)电压低(同样的电流下)。
如果需要恒转矩,那么就控制电流保持 ...

刚开始 我采用的方法是,堵转时候,让单片机控制三极管短路电源的一个稳压管 从而降低一半的电压,但是电机电压降下去后 电流会升的很高,不知为何。所以我才寻思怎么加个电阻进去 ,降低电压的同时,用串进去的电阻限制一下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说的是步进电机。。。。
你是直流电机的话 ,看看你的驱动方式是什么吧 ...

我的是单片机 输出高低电平 控制H桥 实现转换方向。现在我主要是想在堵转时候,降低电机功率到一半左右,保护电机 同时维持一个小的力,有什么好方法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