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CF卡中读取数据存到DDR中

楼主(2013-01-15):
最近在做从CF卡中向DDR中传输数据,要求将CF卡中的原始数据导入到DDR中,供FPGA后面的处理。没有什么头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建议和思路……

网友A:
如果不考虑CF卡的文件系统的话,还是比较好做的。
你的设计背景应该是CF卡作为DDR的容量扩展来用。应该不考虑把文件系统做进去,跟我之前的一个项目很像,希望能再交流

网友B:
看你想干什么用。和楼上的兄弟讨论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考虑CF卡的文件系统的话,还是比较好做的。
你的设计背景应该是CF卡作为DDR的容量扩展来用。应该不考 ...

谢谢你的回复!我其实需要的功能很简单,FPGA是从DDR中读取数据进行处理,然后再存到DDR中,所以我需要首先把原始数据导入到DDR中。有人建议可以先把数据存到CF卡上,然后传到DDR里就行了,就只要完成这个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其实需要的功能很简单,FPGA是从DDR中读取数据进行处理,然后再存到DDR中,所以我需要首 ...

恩 如果不要求文件系统,就是说你TF卡里的数据不需要插到电脑上能直接看到,只是当作一个普通的存储空间来用,这个还是比较好实现的。可以把你的需求细节整理整理,提出来一起讨论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 如果不要求文件系统,就是说你TF卡里的数据不需要插到电脑上能直接看到,只是当作一个普通的存储空间 ...

谢谢!CF卡主要就是完成向DDR里导数据的功能,下面的FPGA操作中就没CF卡的事了,直接和DDR打交道。
因为原始的数据是在电脑里面,需要导到开发板上的DDR中,本来是打算通过PCIe或者以太网口,但是有人建议CF卡可能做起来简单点,于是为了验证后面的模块,就想先用CF卡把数据先导进来再说。
我就打算把电脑中的数据存在CF卡中,然后导入到DDR里面,供FPGA进行处理。先前做的设计都知道该用哪些IP核,但是这个不知道该怎么下手……

网友C:
猴哥给分数,大手笔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猴哥给分数,大手笔啊

必须大手笔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必须大手笔啊

我给猴哥大手笔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给猴哥大手笔啊

谢谢啦

网友E:
猴哥大手笔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猴哥大手笔

也给我点呗

网友F:
我已经给了。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已经给了。哈哈

谢谢啦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也给我点呗

我也给了

网友G:
楼主所做的其实只是将CF卡作为原始数据,在开始时,通过FPGA将CF卡数据读入,然后送FPGA处理,DDR作缓存,其实XILINX很多板卡设计时,就是将fireware放在cf卡或者SD卡里,楼主可以参考XILINX或者AVNET官网开发板相关资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也给了

谢谢啦。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楼主所做的其实只是将CF卡作为原始数据,在开始时,通过FPGA将CF卡数据读入,然后送FPGA处理,DDR作缓存, ...

谢谢推荐我们。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谢谢推荐我们。

我推荐猴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