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警告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呢。

楼主(2013-01-15):
Description Resource Path Location Type
creating output section "csm_rsvd" without a SECTIONS specification Lab4    C/C++ Problem
creating output section "passwords" without a SECTIONS specification Lab4    C/C++ Problem
creating output section "secureRamFuncs" without a SECTIONS Lab4    C/C++ Problem

网友A(2014-07-30):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楼主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B:
检查下cmd文件和对应的头文件有没有加入或链接在你的工程项目里,同时在编译选项中确保能够链接到所在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