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升压开关电源二极管选择引起爆电容困惑

楼主(2013-01-15):
      电路如附件所示,一个产生正负5V的模块,Vcc是锂电池。现在一插上电池,EC10过一会就爆了。(电容的极性反复检查,不会有错)
后来把所有的二极管换成B0540,暂时还没出现爆电容,疑问如下:
1.MBRS120T3能通过最大1A的电流,当插上电池的一瞬间整个电路会出现一个短路,可能电流会很大,MBRS120T3能通过1A的电流所以把电容爆了?
而b0540最大只能通过500mA,所以没爆电容?
望高手指教下,谢谢。

楼主:
刚做了几个小试验,多了几个疑问
1.如果二极管都用B0540保证钽电容不爆炸,当C17换成1UF的时候,IC开始发烫。。。。
2.输入为锂电池4V,将正负5V供给运放,OLED什么的让电路工作,-5V抖动的好厉害....我测试了下在此情况下流过R19电流为30mA,是不是这个IC只适合单独升+5V?

楼主:
顶一下。这边天气好阴冷。。。不知道今天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A:
有可能是22uF电解耐压不够? 质量有问题?

楼主:
好像是的,那个瓷片电容C13耐压可能只有5V,今天有烧了。。。。。。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