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616AD用keil建立工程文件时,选择什么型号啊?

楼主(2013-01-15):
STC12C5616AD用keil建立工程文件时,选择什么型号啊,选择at89s51头文件不对呀,谢谢各位啦!

网友A:
STC官网有头文件,KEIL里选ATMEL的AT89C52即可。

正解! :)

网友B:
自己做好了啊

网友C:
AT89C5X任选一个就可以了,但头文件要包对...

楼主:
嗯,解决了,用at89s51型号,头文件在官网下载,然后粘贴到kei里命名为STC12C5616AD.H(注意别新建txt格式的文本,拓展名删不了),保存到C\keil\C51\INC文件夹下即可。然后就可以调用了,呵呵,谢谢各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官网有头文件,KEIL里选ATMEL的AT89C52即可。

解决了,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