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232电路

楼主(2013-01-15):
MAX232电路上那几个电容的选取对效果有什么影响么?

网友A:
好像是没太大影响,貌似只要100n就可以

网友B:
数据手册后面有详细介绍,一般使用陶瓷的。

网友C:
还是得看详细的数据手册

网友D:
消干扰而已,一般取pf级别,你速度不高的情况下,本来抗干扰能力就强,加与不加是没什么区别,但是如果你的设备放在强干扰的环境中,数据开始随机出错了的时候,你就后悔莫及了。

网友E:
同意楼上的,主要是抗干扰的,通信速度不高的情况下,0.1u的和1u的都可以,而且虽然datasheet上图示用带极性的电容, 实际发现极性接反居然也不影响……(我用p89c58和MAX232EJE,波特率9600,试过多次都没出现问题)
不过建议还是照着datasheet上来吧,呵呵。

网友B:
呵呵,5、6楼确实误解那几个电容了,那其实是ChargePump的Fly电容和储能电容,我没点破是为了督促楼主去看数据手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呵呵,5、6楼确实误解那几个电容了,那其实是ChargePump的Fly电容和储能电容,我没点破是为了督促楼主去看 ...

我一直使用MAX3232的芯片,还以为MAX232除了电压外有什么不同,又去下了MAX232的datasheet看了半天,也没发现电路上要连电容啊(不考虑接口保护时都是直连),你的说法有何证据?

网友F:
按手册做吧,3232支持3.3V

网友E:
虚心接受各位高人的意见,仔细想想好像就是为了产生232电平的±15V电压的,呵呵,是自己没搞清楚,误导人了。
不过自己确实试过用1u和0.1u的,而且极性接反也没影响通信,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B:
Charge Pump
The charge pump is a Sipex–patented design
(#5,306,954) and uses a unique approach compared
to older, less–efficient designs. The charge
pump still requires four external capacitors, but
uses a four–phase voltage shifting technique to
attain symmetrical 5.5V power supplies. The
internal power supply consists of a regulated
dual charge pump that provides output voltages
of 5.5V regardless of the input voltage (VCC)
over the +3.0V to +5.5V range.

In most circumstances, decoupling the power
supply can be achieved adequately using a 0.1μF
bypass capacitor at C5 (refer to Figures 6 and 7).
In applications that are sensitive to power-supply
noise, decouple VCC to ground with a capacitor
of the same value as charge-pump capacitor
C1. Physically connect bypass capacitors as
close to the IC as possible.
The charge pumps operate in a discontinuous
mode using an internal oscillator. If the output
voltages are less than a magnitude of 5.5V, the
charge pumps are enabled. If the output voltage
exceed a magnitude of 5.5V, the charge pumps
are disabled. This oscillator controls the four
phases of the voltage shifting. A description of
each phase follows.

我得批评一下楼主了,这么久还没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虚心接受各位高人的意见,仔细想想好像就是为了产生232电平的±15V电压的,呵呵,是自己没搞清楚,误导人了 ...

那是因为你在实验室短时间工作,放到全条件下去,手机就等着被客户打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一直使用MAX3232的芯片,还以为MAX232除了电压外有什么不同,又去下了MAX232的datasheet看了半天,也没 ...

请看楼上的回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请看楼上的回复。

原来你们说的是C1-C5的电容,受到另一篇问USB线上电容的影响,我一直以为楼主问的是TXD和RXD上的电容。
另外:楼主一直没回来,我个人觉得C1-C5的电容datasheet上写的很清楚,实在是没什么好问的,楼主问的肯定是TXD和RXD上的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原来你们说的是C1-C5的电容,受到另一篇问USB线上电容的影响,我一直以为楼主问的是TXD和RXD上的 ...

TX和RX上加电容?控制EMI?

网友D:
引用 网友B:
TX和RX上加电容?控制EMI?

是的,串100欧限流电阻,再加LC滤波电路,EMC需求,再加TVS接口保护,高端一点的设备应该会加。

网友G:
以前也做过这个电路。没注意这么多。就按芯片手册来

网友H:
容量小了,达不到指定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