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运放差分放大电路

楼主(2013-01-15):
如上图所示,运放的正负电源分别接+5V和-5V,正端电压有可能大于负端电压也有可能小于负端电压,则运放的输出可能为正或负。现没有-5V电源,如下图,但是正端电压仍有可能小于负端电压,那样运放的负输出就没有了。如果以2.5V为参考地,2.5V-5V为正电压,0V-2.5V为负电压,这样就等于输出有正有负,问题就是如何改进电路达到上述的结果。请高手赐教,不胜感激。(只有2.5V和5V电源)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不用负电源供电输出就得不到负电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不用负电源供电输出就得不到负电压么?

对的 是这个意思 如果只用正电源供电 当正端电压低于负端电压时 电路不就没有输出了吗
如果改成下面这个图,是不是这样:V+ = V- ,输出2.5V;V+ > V-, 输出大于2.5V;V+ < V-,输出小于2.5V

网友B:
看不大明白,是不是对Vout有要求?
V+大于V-的时候Vout要输出什么范围?
V+小于V-的时候Vout要输出什么范围?

设运放正端为V1,负端为V2
虚短得V1=V2 (3)
虚断得
V+/300=V1/200  (1)
(V- - V2)/100  = (V2 - Vout)/200  (2)
(1)(2)(3)得出Vout=2V+ - 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大明白,是不是对Vout有要求?
V+大于V-的时候Vout要输出什么范围?
V+小于V-的时候Vout要输出什么范围 ...

谢谢大侠推导的公式,很真确。不过我想问:根据公式Vout = 2(V+ - V-);如果V+ < V-,那么Vout < 0; 在运放正电源接+5V,负电源接地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吗?应该是不可能的吧。如果在输出端加上一个2.5V的电压,那么是不是当V+ < V-时,输出端的电压就会小于2.5V,当V+ > V-时,输出端输出的电压就会大于2.5V呢?

楼主:
其实就是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办法改变一下下面的电路,使得当V+ = V- 时,输出2.5V;V+ > V-时,输出大于2.5V;V+ < V-时,输出小于2.5V;置于输出电压的范围倒不是太重要。

网友C:
左侧的GND改接为+2.5V,就可以了!
正如LZ所述,(Vout-2.5V)就为你所想要的差分放大之后的电压。

网友D:
奇怪,我怎么看不到电路呢

网友E:
怎么就看不到图呢?

网友F:
我也 么看到图诶!

网友F:
虽然没图,我根据你的描述知道啥意思了,你这是想化“双电源供电运放”为“单电源供电运放”,对不对?
这样的话你要先看这个运放支不支持双电源供电,一般单电源均可双电源,但反之不一定成立。

如果支持,那就好办了,你把原负电源接地,原地接2.5V即可,简单吧!

网友G:
无图,无真相。

网友H:
输出的电压的幅值是和运放供电的电压有关吧,没有供负电,就没有输出负电吧。
实在不行,可以用双向稳压管试试。

网友I:
给输入正端设置一偏置电压让输出等于2.5V不就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奇怪,我怎么看不到电路呢

估计审核的时候图被删了 昨天还有图的

楼主:
七楼正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就是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办法改变一下下面的电路,使得当V+ = V- 时,输出2.5V;V+ > V-时,输出大于2.5 ...

这个图Vo=2.5+(V+) - (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