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计数器中断实现100以内的按键计数 给个程序给大家看看,欢迎拍砖 嘿嘿

楼主(2013-01-15):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段码
uchar code DSY_COD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
uchar Count=0;
//主程序
void main()
{
        P0=0x00;
        P2=0x00;
        TMOD=0x06;                            //计数器 T0 方式 2
        TH0=TL0=256-1;                        //计数值为 1
        ET0=1;                                //允许 T0 中断
        EX0=1;                                //允许 INT0 中断
        EA=1;                                 //允许 CPU 中断
        IP=0x02;                              //设置优先级,T0 高于 INT0
        IT0=1;                                //INT0 中断触发方式为下降沿触发
        TR0=1;                                //启动 T0
        while(1)
        {
                P0=DSY_CODE[Count/10];
                P2=DSY_CODE[Count%10];
        }
}
//T0 计数器中断函数
void Key_Counter() interrupt 1
{
        Count=(Count+1)%100;                   //因为只有两位数码管,计数控制在 100 以内(00~99)
}
//INT0 中断函数
void Clear_Counter() interrupt 0
{
        Count=0;
}

网友A:
不错不错,我也表示下支持!加油!

网友B:
按键抖动没有处理

网友C:
我也回了个按键没防抖,被删帖了,二姨家被攻击了

网友D:
按键,建议不要用中断,用查询吧,比如每隔10ms查询一次,去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写的不错,支持下楼主

谢谢斑竹  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回了个按键没防抖,被删帖了,二姨家被攻击了

受教了,,,短延时消抖确实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我也表示下支持!加油!

谢谢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我也表示下支持!加油!

一起加油啊

网友F(2017-04-19):
有用中断做计数器的吗就记到9又回到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