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DM9161AEP网络问题

楼主(2013-01-15):
网口问题,STM207芯片+DM9161AEP,JTAG烧写的时候网口能用,但第一次开机网口不能用,一定要再手动复位一下才能好用(STM32F207芯片及其他使用同一复位电路的模块运行正常)
示波器测试电源、复位、CPU MCO时钟50MHz均正常,但是芯片就是状态不对,上电后指示灯都不闪。
增加复位时间没用。

网友A:
可能 DM9161AEP 需要复位时间, 试试 STM32 复位后增加一段延时后再初始化 DM9161AEP.

网友B:
楼上说的没错,dm9161是需要复位时间的,而且dm9161对电源部分和复位部分都很敏感,建议使用单独的io引脚控制dm9161的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 DM9161AEP 需要复位时间, 试试 STM32 复位后增加一段延时后再初始化 DM9161AEP. ...

嗯,我接触DM9161不久,没找到他的复位时间要求,能帮我找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没错,dm9161是需要复位时间的,而且dm9161对电源部分和复位部分都很敏感,建议使用单独的io引脚控 ...

DM9161的复位要求能说的具体一点吗?小弟有点笨。在DATASHEET里面也没找到。能说的详细一点吗?

网友C:
上电时要把BOOT0接地就行了,之前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下载完老是要复位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DM9161的复位要求能说的具体一点吗?小弟有点笨。在DATASHEET里面也没找到。能说的详细一点吗? ...

这叫经验,datasheet上没有的。
建议复位100ms

网友D(2013-12-11):
你好。你的调通了吧。。方便发一份DM9161的驱动给我吗?邮箱:532334052@qq.com  谢谢

网友E:
复位时间,大概为150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