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交车轮底捡回的示波器~

楼主(2013-01-15):
当DS203示波器被公共汽车压过后。。。
公司有位同事不小心把的DS203示波器掉到公共汽车前面被轮胎从上面压过,示波器外面只有一个无纺布的袋子,没有任何其他保护了。

图片如下:

楼主:
捕捉U纹波应该也可以,这个示波器可以得出峰峰值,有效值等参数。

网友A:
顶~运气比较好~~~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呢?

什么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示波器可作开关电源调试用吗?价格大约多少钱?我想搞一套开关电源的调试设备。 ...

开关电源的调试,建议去搞一台不要太好的示波器,前一阵有看到60M数字彩屏国产的800块,不过是二手的,但是成色很新,因为在我看来纹波还是很容易就能看到的~做一根特别的线就能看。再收一台功率计,这样就差不多了的,有表的话可以再选个台表,不过建议不要选太好的,一两百块二手的四位半值得入,如GW-8045,有20A的电流档位,并且AC是真有效值的,很适合工程使用~而一般安捷伦六位半或五位半,基本也就只能到3A,何况实用性不高~呵呵

网友D:
介个示波器还是很坚挺的

网友E:
质量比较过硬……:victory:

网友F:
值得庆幸!质量过硬的产品。

网友G:
板子尽然没有坏。这结构还不错啊。

楼主:
液晶压烂,换了继续用

楼主:
测试实际的一个开关电源板上的高压SWITCH信号 采用1:10的档位

网友H(2013-03-06):
示波器功能应仔细检查一下,说不定有些贴片的器件管脚已经和焊盘脱离,造成接触不良。

网友I:
你应该向该示波器的老总一下赞助费,万一此贴火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