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继电器

楼主(2013-01-15):
如图我想用单片机的一个引脚控制 220v 的电压的 灯泡,,请问这个能 做到吗 ,,
  我手中有个型号 JQC-3F 的继电器,它的参数,管脚如图,,用这个继电器能做到么

网友A:
度娘的图是错的,两边不要发生连接。你的图是对的,但是要考虑R3的取值是否合适,要根据继电器的驱动电流来看。

网友B:
上面是个坑爹的图...
下面的图可以参考...

网友C:
当然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