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 机与单片机通信(RS232 协议)

楼主(2013-01-15):
PC 机与单片机通信(RS232 协议)   内含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嘿嘿  太浅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的分享

谢谢斑竹  支持:$

网友C:
为什么我什么都没看到.....是有下载吗?.....

网友A:
无法下载,请楼主再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法下载,请楼主再检查一下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什么都没看到.....是有下载吗?.....

有下载啊,,

网友D:
嗯?我以为上位机软件是用VC++或者VB自己写的呢?

楼主(2013-02-22):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什么都没看到.....是有下载吗?.....

是啊

网友E:
楼主混淆了一个概念,那就是借口和协议,通常所说的RS232,RS485是指电气接口,而协议通常是指对数据祯的定义1,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