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画PCB 望前辈指经

楼主(2013-01-15):
PCB, pc, AC

网友A:
比我刚:victory:画的漂亮多了

网友B:
画的挺好的,就是有的信号线细了点

楼主:
细吗,0.4m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的挺好的,就是有的信号线细了点

细吗?是0.4mm的

网友C:
粗看,貌似还可以,
上源文件,看看细节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细吗?是0.4mm的

0.4的啊,不细

网友D:
感觉没几根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没几根线啊

嗯,是不多

网友E:
这么大板子浪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粗看,貌似还可以,
上源文件,看看细节吧

好的

网友F:
我觉得应该可以再密些

网友F:
而且左下角的空间没有得到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而且左下角的空间没有得到利用。。。

那你每次做PCB都算密度吗?这的板形是固定的不能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粗看,貌似还可以,
上源文件,看看细节吧

原文件上了,前辈指教一下呗,前辈有没有PCB设计的标准资料什么的上传一份呗,谢谢

网友C:
丝印方向位置调整为统一方向
gnd 十字细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丝印方向位置调整为统一方向
gnd 十字细了点

上传的原文件已改十字线的问题,多谢指教!

网友G:
上吧!看仔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吧!看仔细的!

上过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很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