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5V供电为什么还要设计两个一样的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1-15):
之所以设计两个一样的,当然是因为电路的需要了。

网友B:
跟电源芯片的负载有关系

网友C:
怕一个芯片承受不了这么大的负载吧

网友C:
尤其是大功率的芯片

网友D:
是为了排除两部分负载间的相互影响吧

网友E:
考虑到负载

网友F:
怕一个功率达不到要求

网友F:
不过使用DC-Dc转换效率比较高的应该一个就够了

网友F:
ti的DC-DC芯片就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