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中出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楼主(2013-01-15):
ccs, CST, IO, ip, pen
CCS中出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C:/CCStudio_v3.1/C6000/csl/include/csl_chiphal.h", line 10: fatal error: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reg6713.h"

网友A:
注意工程编译设置,重新进行“biuld option”。

网友A:
我想你这工程应该是拷贝的其他的盘符目录中,导致出现了上面的错误,把路径改为相对路径,就不怕工程搬来搬去了。

网友B:
搜索这个reg6713.h文件,把他放到相应能调用到得目录下,问题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