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FPGA加载程序是IO口是什么电平 能设置吗?

楼主(2013-01-15):
(无正文)

网友A:
不能,我记得

网友B:
输入可配置成弱上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输入可配置成弱上拉

下拉也可以,三态也可以

网友A:
可以通过HSWANEN信号设置,XILINX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过HSWANEN信号设置,XILINX的

感谢猴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过HSWANEN信号设置,XILINX的

大侠 能说具体点么 我菜鸟,多谢!

网友D:
能设置?不能够吧?孤陋寡闻了

网友E:
HSWANEN是FPGA一个特殊的IO,硬件上可以接高电平逻辑1,也可以接低电平逻辑0。
HSWANEN = 1   IO三态
HSWANEN = 0   IO为1
好象是这个,在datasheet上有,你可以查下确认下。

网友B:
altera是在引脚定义处选择弱上拉选项,无下拉选项。

网友A:
引用 网友E:
HSWANEN是FPGA一个特殊的IO,硬件上可以接高电平逻辑1,也可以接低电平逻辑0。
HSWANEN = 1   IO三态
HSWAN ...

我怎么记得1是下拉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ltera是在引脚定义处选择弱上拉选项,无下拉选项。

哦,原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哦,原来

呵呵,原来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记得1是下拉呢

Spartan-6 FPGA Configuration User Guide 上说明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Spartan-6 FPGA Configuration User Guide 上说明的。

具体忘记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具体忘记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重复发帖,可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重复发帖,可恨

昨天网络不好,可能多点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怎么了,小狼?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怎么了,小狼?

没啥 凑热闹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没啥 凑热闹

网友H:
在ISE里  programming右键-》属性可以设置

网友G:
引用 网友A:

:funk: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在ISE里  programming右键-》属性可以设置

那是没用的,用的有设置么??如果有,那我还真没注意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那是没用的,用的有设置么??如果有,那我还真没注意

有回复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有回复么??

没看到啊

网友I:
k7d 支持1.2-3.3V,同时,由引脚CFGBVS_0设置在1.8V以上还是以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I:
k7d 支持1.2-3.3V,同时,由引脚CFGBVS_0设置在1.8V以上还是以下

K7D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