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好理解一下复合管应用电路,老师们多指点

楼主:
书上说Re的作用是分流ICEO穿透电流,就这一句,我搞了半天没想明白,今天用仿真做了个实验,终于有点明目了,大家帮我看看对不对:

1.静态时将静态穿透电流(前级Iceo1和后级Icbo2)从Re上分流掉。
  注意只分流静态,如果工作中温度变化时变化的穿透电流是不被
  分流的,因为 Rbe2(静态) 较大 约为十K欧姆级
              Rbe2(动态) 几百-几K级 <<Re
    哎,赶不走温度变化的穿透电流,那么这个分流又有个屁用呀,Re小点不就行了吗?哎,小了不就分掉Ie1了嘛,不能小呀。

2.其实我认为它的真正作用是:
  静态时分流掉部分IEQ1,不至使IBQ1太小而IBQ2太大。
  对于动态信号不被分流。道理同上。

Re的取值:这要根据IBQ2来得到Rbe2(动态)《 Re 为佳

网友A(2013-01-15):
不了解这块内容。
从Ice=Iceo+hFE*Ib关系来看,Re应该是分流掉前级的Iceo,Re取值应该确保流过其电流与Iceo同数量级,可能还要考虑温度偏差的影响。

网友A:
动态Rbe有模型计算,静态Rbe怎么计算?求LZ推荐相关书籍啊。。。

网友B:
早晨发过一个帖子,被无端删除

楼主对各关系没说错,结论不对。
错也不错,似对非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