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时域是离散的 频域一定是周期的?

楼主(2013-01-15):
为什么说时域是离散的  频域一定是周期的呢?

网友A:
频域的周期性本质上说是由两个基本单元ejwt和ejwn的性质所决定的,对于离散时间傅里叶变换而言,ejwn对w是以2π为周期的,因而就可以说X(ejw)是周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