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片选信号,GPIO28一直是高电平,对吗?

楼主(2013-01-15):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你指的是F28335上的GPIO28/XZCS6引脚吧,这个引脚是功能复用的,你先确认当前是GPIO模式还是ZONE6的片选(我刚接触这个芯片,还不是很了解)。
如果是ZONE6的片选信号,在写或读ZONE6存储空间时片选信号是要变低的,如果是GPIO模式的话就要操作GPIO的寄存器才能更改电平了~

(~~~~~~~~~~~~~~~~~~不知理解得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