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LK_ONLY协议

楼主(2013-01-15):
bulk_only协议跟usb2.0的协议时什么关系啊
还有UFI命令式用来干嘛的
跟usb协议有什么关系。

网友A:
BULK-ONLY是USB MASS STORAGE 类规范中使用的一种协议,用于封装、处理SCSI命令,UFI命令可以看成是SCSI命令集的一个子集是专门针对U盘的SCSI命令集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BULK-ONLY是USB MASS STORAGE 类规范中使用的一种协议,用于封装、处理SCSI命令,UFI命令可以看成是SCSI命 ...

是不是几乎usb每个类都有自己的协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BULK-ONLY是USB MASS STORAGE 类规范中使用的一种协议,用于封装、处理SCSI命令,UFI命令可以看成是SCSI命 ...

我看到的一个说法是UFI命令是针对软件进行操作的。。不过我看到的UFI协议好像跟SCSI协议的内容都差不多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几乎usb每个类都有自己的协议啊

类规范规定了设备的端点数,端点类型,枚举成功后的数据通信的组织方式等内容,不同的类有不同的数据传输规则。SCSI的命令比UFI里提到要多,针对CDROM,u盘,硬盘等都有一些特殊的SCSI命令

楼主:
谢谢哈!对了,你说看usb协议能不能直接看usb2.0的,还是先看1.1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哈!对了,你说看usb协议能不能直接看usb2.0的,还是先看1.1的呢

2.0协议比1.1协议中主要多了高速的内容,刚开始入门的话看哪份实际上没太大差别。重要的是要自己动手写写驱动。

楼主:
非常感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