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ttice simulink求助

楼主(2013-01-16):
最近使用lattice的LEF2-12E做数字滤波器设计,有使用过simulink或者有经验的高手能否指导下或介绍下经验

网友A:
simulink不是matlab中的吗,直接用simulink仿真就好了,其他的找FAE

楼主:
我是在simulink中调用lattice的库,生成hdl语言,同时可以进行仿真,有使用过的高手能否介绍下。

网友B:
这个不会,只会XILINX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会,只会XILINX

猴哥,加强学习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猴哥,加强学习呗

不能什么都学习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能什么都学习啊

必须都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