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usb电路,d+和d-各连上一个电容,请问这个有什么用?

楼主(2013-01-16):
有个usb电路,d+和d-各连上一个电容,请问这个有什么用?

网友A:
电容应该是pf级别的,消除干扰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应该是pf级别的,消除干扰用

除了这个电容消除干扰 还有其他什么方法可以消除干扰的?

网友B:
D+和D-按照差分信号线的要求处理,电容应该是楼上所说消除干扰。

网友C:
听说国内某个厂商的usb做挂了,只有放上电容才能工作

网友D:
引用 楼主:
除了这个电容消除干扰 还有其他什么方法可以消除干扰的?

可以安装磁珠、磁环进行滤除干扰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除了这个电容消除干扰 还有其他什么方法可以消除干扰的?

配合上专用的共模电感效果更好:lol。

网友C:
给usb消除干扰,好像给飞机上装大灯....

网友E:
没什么必要吧。USB的速度那么高,一个小小电容就。。。。

网友F:
EMC的需求。如果没EMC需求,可以不接。

网友G:
嗯,一般是用于EMC,加电容有助于解决EMC问题。

网友H:
某个指的是cavi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