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RTC的校准

楼主(2013-01-16):
各位好,有个BKP_RTCCR(RTC时钟校准寄存器)里面的CAL[6:0]表示6-0位(CAL[6:0]--Calibration value):校准值。  表示在每2的20次方个时钟脉冲内将有多少个脉冲被跳过。这可用来对RTC进行校准,以1000000/(2的20次方比例减慢时钟)可用被减慢0-121ppm,我想问的是设置了这个校准寄存器之后,CPU会在什么时候减慢呢,比如我设CAL[6:0]=50,那这50个脉冲会在2的20次方=1048576个脉冲的第几个脉冲放慢呢?是每过1048576/50=20971.52个脉冲放1个呢还是在最后50个脉冲放慢?

楼主:
有谁知道啊!

楼主:
咋就没人回我呢

楼主:
有谁知道呀

楼主(2013-02-15):
新年再顶下

网友A:
呵呵,这么细的问题如果数据手册中没有写明,要问st了。这点误差,在哪个脉冲点校正,很重要吗?

网友B:
我记得有ST的工程师说是:是每过1048576/50=20971.52个脉冲放1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么细的问题如果数据手册中没有写明,要问st了。这点误差,在哪个脉冲点校正,很重要吗? ...

那如果我在较准的时间里cpu都处于掉电状态,仅电池维持着,这个较准还会起作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