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做过flash加密?

楼主(2013-01-16):
现在项目的代码需要加个密,有人做过,能赐教一二

楼主:
看了pdf貌似明白了flash上锁只是防止flash被擦被写,而读可以正常进行, 也就是说代码防窃取只能通过代码加密,而不是flash加密,我的理解对不?

网友A:
做一个flash 写this.load("原来的.swf")那他**也没有用了

网友B:
可以在硬件上设计,然后软件调试下就OK了,ATMEL MAXIM都有这方面的ASIC

网友C:
要在mcu内部加密,就是读了flash所谓内容,也是找不到规律的.那才叫加密.

网友D:
反正都能** 加密也没有神马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