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几年电子,回头发现最基本的电容都有点不认识了

楼主(2013-01-16):
疑问1.简单的无源高通滤波器,f=1/(2*3.14*RC),那么当电阻开路时,
当R趋向无穷大时,截止频率趋向于无穷小,那么电容应该可以通过直流,可实际恰恰相反
疑问2.一个正弦波通过一个电容时,电容上出现变化是什么样的(微观)?
请教了,见笑了

网友A:
1:并没有错,这里的R包括负载,你用一个万用表串一个1F的无能量电容去测量直流电就很明显了.
2:前提如上的话,幅度==输入,相移为0.

楼主:
可否详细点,百度我找了好多,都说不到点上

网友B:
疑问1. 无穷小, 也不会是0, 所以直流就是过不去.
疑问2. 微观就是充放电的过程, 宏观就是会有电压变化.

同意

网友C:
1、变换一下公式,R=1/(2*Pi*f*C),当R无穷大时,电容C的容抗同样趋向无穷大,可以理解为f无穷小时(直流)电容容抗无穷大,不矛盾。所谓可以通过直流,是相对于无穷大的R而言的。
2、微观就是电容的充电过程,撇开电容自身,利用戴维南定理,简化其外围充放电电路,研究其微观过程。

网友D:
该忘的是要忘了一点.

网友E:
可惜的是你忘得不彻底,还记得f=1/2piRC
忘得彻底的话,你就没有烦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惜的是你忘得不彻底,还记得f=1/2piRC
忘得彻底的话,你就没有烦恼了。

:funk:

网友F:
5楼说的很对

网友G:
你要考虑到电容的阻抗问题,电容对于低频直流的阻抗为无穷大,后面的电路与C分压,得到的电压信号基本为0,也就是信号全部在电容上淹没了,也就是交流和直流同时淹没。如果频率变大,高频部分在电容上衰减的少,低频部分在电容上衰减的多,后面电路得到高频的70%,而只得到低频的20%,那么就形成了所谓的滤波。

网友H(2013-02-26):
5楼正解

网友I:
建议楼主看下 《图表细说电子原器件》

网友J:
事物都是这样的,从开始的一点不懂,到自认为懂了的懂一点,到再次发现不懂之处,如此反复无限次则为成长

+1

网友K:
你钻这么深干嘛用呵呵。。
你测试的环境能达到绝对理想吗?肯定不行,所以直流还是过不去。
电容微观变化,你还可以单独去看电容充放电原理。正弦波变化快,电容的充放电变化也就快了,要微观那得找个精度高的示波器看一下不可以了吗。

网友L:
疑问1,当电阻无穷大时,频率也基本就没有了,电容是不会通过直流电的,电容通交阻直这点不要忘记了,疑问2,当电容在充电时,是可以产生波形的,波形是由大到小的,刚开始充电时电流很大,当电压快充满时电流就很小了。和交流电的波形一样只是反相了。这也是电容为什么有移相的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