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6mm厚的板上开一个1.0mm的槽很麻烦吗?

楼主(2013-01-16):
这两天画了一块板,板厚是1.6mm的,在上面开了一个长X宽X深为5.08X0.8X1.0mm的槽,发出去打板的时候,加工厂居然跟我说这个槽很不好做,让我改一下。我想知道,开那么一个槽真的会很麻烦吗?

网友:
在1.6毫米厚度的板上开深度为1.0的槽
据我所知道,PCB加工要么就不开槽,要么就穿透整个板厚
不能开1.0毫米的槽,然后就剩余0.6毫米

网友A:
从来没有这样做法的,
改设计
除非你回来用机床自己磨

网友B:
不知道兄才做这个槽来做什么用??

网友C:
开个槽就完了。

网友D:
很容易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兄才做这个槽来做什么用??

一个三脚的双色LED灯。由于结构的关系,灯身要紧贴着PCB板焊才行,所以想开一个槽来放LED的灯脚。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个三脚的双色LED灯。由于结构的关系,灯身要紧贴着PCB板焊才行,所以想开一个槽来放LED的灯脚。 ...

你的灯脚长仅1mm吗?打个通孔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灯脚长仅1mm吗?打个通孔不行吗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灯脚长有3cm。开槽是放灯脚和灯身的连接处(图中红色椭圆表示的部分)。开个通孔也可以,但是要把焊盘给切掉一块,所以想开个1mm的就可以了,没想到居然不好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