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STM32控制三个伺服电机

楼主(2013-01-16):
用STM32的144引脚的STM32F103VC,用PWM波形控制伺服电机,不知道能不能搞定??

网友A:
STM32只有两个高级定时器。

楼主:
控制三个伺服电机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一个伺服电机反馈有三个信号,不知道怎么弄?

楼主:
而一个定时器只能计数一个外部信号,那不是需要九个定时器?

网友B(2013-04-06):
编码器模式,用TIME的编码器接口。

网友C:
实现应该不是很难   呵呵    帮你顶一个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