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MOS管开关电路错在哪里

楼主(2013-01-16):
控制给电容充电的电路,后面接了个升压模块,电流不超过4A,为啥MOS管特别烫呢?求指点~~~~~

网友A:
稳压管和R4做什么用

网友B:
不知道稳压管作用是怎么,4安的电流的话要加散热片的吧

网友C:
Vgs=-6V明显太低,起码-10V,一般可以加到-12V

网友D:
两个电阻分压,VGS 是 -8V,稳压管钳位 -6V,拆掉稳压管和R4,就应该完全导通了,不该发热。

网友E(2013-07-09):
图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