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8 串口问题,求教

楼主(2013-01-16):
用atmega8的串口往外发数据,程序里写的是隔一秒往外发一个,但是执行的时候会不停的发,延时没有用。应该是硬件的问题,有些板子是按照程序执行的,有些不是,不知道是硬件哪里的问题?

网友A:
想想也是自己程序的问题 硬件没那么弱智的

网友B:
怎么可能是硬件问题呢。也不动脑筋想想。

网友C:
贴出来看看嘛,单片机是不会有问题的,mega8很多人用的,不会出这么低级的问题

楼主:
应该不是程序的问题,因为有些板子是好的,就是把程序下进去让延时几秒发一个数它就会延时,但是还有些板子就是会不停的发,延时多久都没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程序的问题,因为有些板子是好的,就是把程序下进去让延时几秒发一个数它就会延时,但是还有些板子 ...

不要认为有些板子是好的就不是硬件问题了。请先把问题描述好。
根据你有限的描述,感觉有些板子没有正常接收到你的指令。很可能你的串口收发中断处理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