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动态web

楼主(2013-01-16):
求做个的大大们给个思路,我正在折腾单片机上面的动态web.跑ucos的内核,lwip协议栈

网友A:
送给楼主几篇我电脑上的资料。
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B:
你打算动态页用什么解析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打算动态页用什么解析器呢

我现在的思路是服务端不停的刷新,有什么好的思路吗?移植的部分我已经做好了,稳定度也不成问题。就是没合适的思路来写动态web.想用js脚本来写,但是不太熟悉。能够给下思路,大谢!客户端就是普通的IE浏览器,服务器监听80,因为是单片机,移植例如linux下面的web server肯定是不现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送给楼主几篇我电脑上的资料。
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谢谢,移植已经做完了。稳定不成问题,就剩下web server了

网友C:
单片机用js用不了,
我用过两种方法:
1、找到web页要改变显示的位置,用新数据替换老数据,注意替换字节数量一定要一样多,例如老数据是220.5V,新数据是220V,后面一定加2个空格,不然变成220V5V了;
2、用CGI的原来,用程序生成网页,例如
                                sprintf(cgi_data,"HTTP/1.0 200 OK\r\n"
                                        "Server:lwIP/1.3 MFB\r\n"
                                        "Content-type:text/html\r\n\r\n\n"
                                        "<html><head><title>太阳能控制器</title></head>"
                                        "<body>"
                                        "<h1 align=\"center\">太阳能控制器</h1>");

个人倾向于CGI实现
不管用什么方法,都是很占用内存

谢谢,我找了个开源的web,看了代码。准备自己写了。单片机伤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