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求大神指导怎么把单片机采集的数据储存在SD卡内、、

楼主(2013-01-16):
最近刚开始学单片机,现在想把单片机采集的数据储存在SD卡内,求高手说说该怎么做、、、、小弟感激不尽啊,哈哈、、、

网友A:
怎麼沒人回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麼沒人回覆啊

哈哈、、、、

网友B:
这个你首先要看SD操作的定义,我记得是4根线,其他的操作时序你得找资料。你这么问多少有些笼统,而且如果你刚接触单片机,我不建议你做SD卡,多少我个人感觉有点稍微拔高了。试试有没有什么别的方法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你首先要看SD操作的定义,我记得是4根线,其他的操作时序你得找资料。你这么问多少有些笼统,而且如果 ...

:handshake

网友C:
这个对初学者确实有点难度,一般的用SD卡肯定是想着在电脑上看,所以一般情况下需要调用文件系统,不过这方面例子倒是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对初学者确实有点难度,一般的用SD卡肯定是想着在电脑上看,所以一般情况下需要调用文件系统,不过这方 ...

嗯,就是想把单片机采集的数据转移到电脑上,有没有这方面的书籍或者资料介绍一下啊?:loveliness::loveliness:

网友D(2013-05-30):
嗨 你的东西做出来了吗 交流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