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模式读写SD卡问题

楼主(2013-01-16):
我用的飞思卡尔MCF51JM128的单片机,使用该单片机的SPI模块,在SD卡的初始化过程中,发送CMD0和CMD8均能收到正确应答,但是循环发送CMD55+ACMD41时,第一次发送均收到0x01,但是第二次发送时,CMD55返回0x01,AMCD41返回0xFF,之后再循环发送均是返回0xFF,望各位大神给点建议,或是给推荐一点相关的书籍、网站、资料等 不胜感激!
单片机SPI收发数据的程序
UINT8 SPI_ReadWriteByte(UINT8 TxData)
{

    UINT8 RxData = 0,i,temp,_data;

    //等待发送缓冲区空
    while(!SPI1S_SPTEF);
    //发一个字节
    SPI1DL=TxData;

   /**/
    //等待数据接收
    while(!SPI1S_SPRF);
    //取数据
    RxData = SPI1DL;
    return (UINT8)RxData;
  }
现在的问题是 发送ACMD41之后,SD卡会运行一段时间,但是最终无法初始化成功,执行完ACMD41之后,发其他任何指令SD卡均不相应,ACMD41的返回值也不正确!

楼主:
初始化代码:
UINT8 SD_Init(void)
{
    UINT16 i;      // 用来循环计数
    UINT16 r1;      // 存放SD卡的返回值
    UINT16 retry;  // 用来进行超时计数
    UINT8 buff[6];

    for(i=0;i<0xf00;i++);

  //设置SPI速度为低速
   SPI_SetSpeed(0);        //可以保证频率是低于400KHZ的

   //先产生>74个脉冲,让SD卡自己初始化完成
   for(i=0;i<10;i++)
   {
      SPI_ReadWriteByte(0xFF);
   }

   //-----------------SD卡复位到idle开始-----------------
   //循环连续发送CMD0,直到SD卡返回0x01,进入IDLE状态
   //超时则直接退出
   retry = 0;
   do
   {
      //发送CMD0,让SD卡进入IDLE状态
      r1 = SD_SendCommand(CMD0, 0, 0x95);
      retry++;
   }while((r1 != 0x01)&&(retry<200));        //
   //跳出循环后,检查原因:初始化成功?or 重试超时?

    if(retry==200)
    {
        return 1;   //超时返回1
    }
    //-----------------SD卡复位到idle结束-----------------

    //获取卡片的SD版本信息
    r1 = SD_SendCommand_NoDeassert(8, 0x1aa, 0x87);

    //如果卡片版本信息是v1.0版本的,即r1=0x05,则进行以下初始化
    if(r1 == 0x05)
    {
        //设置卡类型为SDV1.0,如果后面检测到为MMC卡,再修改为MMC
        SD_Type = SD_TYPE_V1;
        //如果是V1.0卡,CMD8指令后没有后续数据
        //片选置高,结束本次命令
        SD_CS_DISABLE();
        //多发8个CLK,让SD结束后续操作
        SPI_ReadWriteByte(0xFF);

        //-----------------SD卡、MMC卡初始化开始-----------------

        //发卡初始化指令CMD55+ACMD41
        // 如果有应答,说明是SD卡,且初始化完成
        // 没有回应,说明是MMC卡,额外进行相应初始化
        retry = 0;
        do
        {
            //先发CMD55,应返回0x01;否则出错
            r1 = SD_SendCommand(CMD55, 0, 0);
            if(r1 != 0x01)
            {        ///sd.errer=r1;
                return r1;
            }
            //得到正确响应后,发ACMD41,应得到返回值0x00,否则重试200次
            r1 = SD_SendCommand(ACMD41, 0, 0);
            retry++;
        }while((r1!=0x00) && (retry<400));
        // 判断是超时还是得到正确回应
        // 若有回应:是SD卡;没有回应:是MMC卡
        //----------MMC卡额外初始化操作开始------------
        if(retry==400)
        {
            retry = 0;
            //发送MMC卡初始化命令(没有测试)
            do
            {
                r1 = SD_SendCommand(1, 0, 0);
                retry++;
            }while((r1!=0x00)&& (retry<400));
            if(retry==400)
            {        ///sd.errer=1;
                return 1;   //MMC卡初始化超时
            }
            //写入卡类型
            SD_Type = SD_TYPE_MMC;
        }
        //----------MMC卡额外初始化操作结束------------

        //设置SPI为高速模式
        SPI_SetSpeed(1);

                  SPI_ReadWriteByte(0xFF);

        //禁止CRC校验
        /*
                r1 = SD_SendCommand(CMD59, 0, 0x01);
        if(r1 != 0x00)
        {
            return r1;  //命令错误,返回r1
        }
        */
        //设置Sector Size
        r1 = SD_SendCommand(CMD16, 512, 0xff);
        if(r1 != 0x00)
        {        ///sd.errer=r1;
            return r1;  //命令错误,返回r1
        }
        //-----------------SD卡、MMC卡初始化结束-----------------

    }//SD卡为V1.0版本的初始化结束

    //下面是V2.0卡的初始化
    //其中需要读取OCR数据,判断是SD2.0还是SD2.0HC卡
    else if(r1 == 0x01)
    {
        //V2.0的卡,CMD8命令后会传回4字节的数据,要跳过再结束本命令
        buff[0] = SPI_ReadWriteByte(0xFF);  //should be 0x00
        buff[1] = SPI_ReadWriteByte(0xFF);  //should be 0x00
        buff[2] = SPI_ReadWriteByte(0xFF);  //should be 0x01
        buff[3] = SPI_ReadWriteByte(0xFF);  //should be 0xAA
        SD_CS_DISABLE();
        //the next 8 clocks
        SPI_ReadWriteByte(0xFF);

        //判断该卡是否支持2.7V-3.6V的电压范围
        if(buff[2]==0x01 && buff[3]==0xAA)
        {
            //支持电压范围,可以操作
            retry = 0;
            //发卡初始化指令CMD55+ACMD41
                  do
           {

                     r1 = SD_SendCommand(CMD55, 0, 0);

                       if(r1!=0x01)
                       {
                               return r1;
                       }

                       r1 = SD_SendCommand(ACMD41, 0x40000000, 0);

                if(retry++>200)
                {
                    return r1;  //超时则返回r1状态
                }
                k++;
            }while(0==0);  //r1!=0
            //初始化指令发送完成,接下来获取OCR信息

            //-----------鉴别SD2.0卡版本开始-----------
            r1 = SD_SendCommand_NoDeassert(CMD58, 0, 0);
            if(r1!=0x00)
            {        ///sd.errer=r1;   //退出之前接受完剩下的数据
                return r1;  //如果命令没有返回正确应答,直接退出,返回应答
            }
            //读OCR指令发出后,紧接着是4字节的OCR信息
            buff[0] = SPI_ReadWriteByte(0xFF);
            buff[1] = SPI_ReadWriteByte(0xFF);
            buff[2] = SPI_ReadWriteByte(0xFF);
            buff[3] = SPI_ReadWriteByte(0xFF);

            //OCR接收完成,片选置高
            SD_CS_DISABLE();
            SPI_ReadWriteByte(0xFF);

            //检查接收到的OCR中的bit30位(CCS),确定其为SD2.0还是SDHC
            //如果CCS=1:SDHC   CCS=0:SD2.0
            if(buff[0]&0x40)    //检查CCS
            {
                SD_Type = SD_TYPE_V2HC;
            }
            else
            {
                SD_Type = SD_TYPE_V2;
            }
            //-----------鉴别SD2.0卡版本结束-----------
                        ///sd.card_type=SD_Type;

            //设置SPI为高速模式
            SPI_SetSpeed(1);
        }

    }
        return r1;
}

网友A:
后面是不是没及时响 应。如果可以模拟SPI,你试下模拟SPI. 网上应该有相应的例程。。。

网友B:
没用单片机读过SD卡的路过

网友C:
可能你的卡支持的是2.0协议。 先发cmd8,再发CMD55+ACMD41。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你的卡支持的是2.0协议。 先发cmd8,再发CMD55+ACMD41。

cmd8 发过了 可以收到正确的返回值 但是再发CMD55+ACMD41时 就会出错

网友D:
首先确定你的sd卡是什么版本的,1.0和2.0的初始化过程略有不同但是2.0的初始化过程兼容1.0,1.0的不兼容2.0。

2.0按照如下参数来写入,记住要读返回值,如果错误反复尝试
Write_Command_SD(0x40,0);
Write_Command_SD(0x40+8,0x1aa);
Write_Command_SD(0x40+55,0);
Write_Command_SD(0x40+41,0x40000000))
Write_Command_SD(0x40+9,0);
这是我的初始化过程2g和2g以上的sd卡都可以成功初始化,mcc没测试过,还有1.0和2.0的寻址方式也不同

代码的重点在参数.....

网友C:
对了,还有一种可能。spi用示波器查看波形的时候,高低电平的幅值满足要求么?前面那些指令好像是检测卡用的,所以幅值很低就可以。后面的指令要求2.7V - 3点几。具体数值记不清楚了。

楼主(2013-02-20):
引用 网友D:
首先确定你的sd卡是什么版本的,1.0和2.0的初始化过程略有不同但是2.0的初始化过程兼容1.0,1.0的不兼容2.0 ...

现在就是这两步过不去
Write_Command_SD(0x40+55,0);
Write_Command_SD(0x40+41,0x40000000))

楼主:
求大神们帮忙!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
用示波器 验证了输出波形和时钟频率是对的 但是初始化不成功 求大神们提示

网友E:
单片机读写SD卡 模块 支持FAT32 UART接口 .TXT文件

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SD卡作为大容量数据存储器越来越受到广大电子爱好者和客户的衷爱。但是由于SD卡FAT操作的编程复杂,很多电子爱好者望而却步,现在好了,我们推出了这块小巧玲珑的SD卡读卡模块,将复杂的FAT操作集成其内,单片机只需简单的串口操作就能将数据存到SD卡中去,而且支持FAT32。
功能简介:
1. 电源输入范围宽:5~9V,支持3.3V和5V的UART接口。
2. 和单片机的接口简单 UART(串口)接口 可以直接和单片机的UART接口连接
3. 集成FAT32格式系统
4. 文件的读写支持两种模式,一种顺序读写,用以连续的大量数据的读写.一种为给定起始地址的读写,用来随即读写的少量数据的情况,这个功能是的文件的读写非常灵活
5. 波特率可以用拨码开关选择,支持从1200~115200bps
6. 一次性发送数据贞可以长达256字节,有效字节数250
7. 支持<=8G容量的SD卡
8. 读写SD卡模块的速度快
9. 命令结构简单,方便发送
10.能动态监测SD状态有错就会提示
11.模块尺寸小,便于安装与使用。

那个带SD卡的是个模块,带处理器,整合了FAT32,接口是串口(UART)
51单片机串口115200bps读写,写入后文件样子如下:

说明书下载地址:http://www.prog430.com/files/SDV6.pdf

测试软件下载地址:http://www.prog430.com/files/SDV6_test.rar

说明书下载地址:http://www.prog430.com/files/SDV7.pdf

测试软件下载地址:http://www.prog430.com/files/SDV7_test.rar

网友F(2016-01-07):
注意~~根据SD2.0规范,如果主机支持SDHC或者SDXC的卡,ACMD41的参数中的HCS位应该置1,即32位的参数应该为0x40000000;如果主机只支持SDSC,那么ACMD的参数中的HCS位应该置0,即32位参数应该为0x000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