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和飞思卡尔的MCF5281 CVM66 差不多的芯片

楼主(2013-01-16):
最近在做一个医疗设备设计,里面要用到一个嵌入式控制板。

请教:和飞思卡尔的MCF5281 CVM66 (或者MCF52xx 系列) 差不多性能功能的芯片,
最好也是飞思卡尔,或者是ATMEL、TI、美信(MAXIM)、或者 飞利浦NXP;当然也欢迎各位达人推荐其它品牌的型号。

可能问题有点小白,请见谅。
最好能,方便找到外协软硬件合作人员,一起做;也就是您推荐芯片的熟练开发人员,也是比较好找的。

多谢了!

楼主:
飞思卡尔的MCF5281 CVM66 (或者MCF52xx 系列) ,算是coldfire系列么?
谢谢。

楼主:
1,飞思卡尔的MCF5281 CVM66 (或者MCF52xx 系列) ,算是coldfire系列么?
2,最近在做一个医疗设备设计,里面要用到一个嵌入式控制板。拆了一个国外类似的智能模块,发现他们用的是MCF5281 CVM66 。
3,请教过几个人,有人建议Freescale,SPC5605BF1MLL6可以替代 ,Freescale,PPC5605BCLQ64 ,PPC5605BCLU64 ,SPC5605BF1VLQ6都可以看看
4,也有人建议用AMTEL的,例如ATMEL的两款,ATSAM3S8BA-MU、ATSAM3S8CA-AU。还有人建议看看美信 (MAXIM)、TI、飞利浦NXP。
5,这类医疗设备,一般使用的生命周期是6-7年,出故障也是3-4年后,那么我该怎么选择解决方案的关键:芯片平台呢?

设备的功能逻辑并不复杂,不过要接入几个温度传感器、液体流量传感器、液体电阻仪等等,大致如下:
输入输出功能:
输入电导率为3个、输入电阻率为4个、输入开关信号为15个、输入电流信号为12个、输出RS232信号或485信号(工业用,传得比较远,选配USB转换线,可控制打印机)、输出电源11个等等还有少量其他输入输出。
屏幕形式:触摸屏/分辨率/按钮,参考手机。
还有其他一些智能功能,例如数据储存、功能测试、故障自诊断功能,等等等。

初步想到,也就是这么多了。

敬请各位赐教。

网友A:
St的芯片,STM32看看有没适合你的。

网友B:
上海外包的话可以找我的啊

楼主:
我们就在上海闵行,
我们在芯片定型后,也要找相关的熟练人员,付费外包开发。有意者可以跟帖留下联系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海外包的话可以找我的啊

请问如何联系您?
有QQ或者email么?
并麻烦简单介绍一下您的经验,和成功案例好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如何联系您?
有QQ或者email么?
并麻烦简单介绍一下您的经验,和成功案例好么? ...

qq343420251,做过LED控制,铁塔倾角检测仪,GPS时间同步设备,现在也在做一个医疗设备,关于吸液探测的。你在上海吗?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QQ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qq343420251,做过LED控制,铁塔倾角检测仪,GPS时间同步设备,现在也在做一个医疗设备,关于吸液探测的。 ...

请问可以PM您的email或者QQ么?

那么请问您能介绍一下,你们基于哪些平台开发过什么应用? 主要成功的应用实例,是哪些? 团队的资历和经验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