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hunyang 485问题,也请大家帮助分析。

楼主(2013-01-16):
2 个 USB TO 485 设备 各驱动一条线,电源是+5V 总线

长度50米左右,作业环境是牲畜棚,长期冲水清洗,每天至少3次。

设备 上下拉电阻每台 4.7 K  每台设备都有 120R(A 到 B)(这个是以前工程师所为),每线总计 15台通讯设备,软件采用轮寻方式通讯,USB-485 地线(信号地) 和 开关电源地线(AC-DC 5V) 未连接。

之前 1线工作正常,2线总出问题(个别设备进水,485通讯簿稳定等),后决定灌胶防水,在换的过程中 将120R电阻去掉,15台设备中只留末端设备有 120R电阻

设备工作2天正常, 到第三四天后2线整线奔溃,必须从新卸掉所有设备在上电才工作正常一会,或一下午,后又整线奔溃。

1 请教崩溃原因? 1线正常  2线工作极其不稳定,且将2线485(USB - 485 )去掉,一线丢包明显,

2 120R 设备每个都有,是工程师设计错误,但是为什么之前还正常工作?这个比较疑惑(4.7K(每个设备)上下拉,合计313R上下拉,120/15=8R 这样的话偏执电压才几十毫伏这样还能工作,我有些闹不明白了?)

3 (去掉120R电阻后)共模干扰,示波器测量A 到 485(USB -485)地 ,极 B到 485波形,干扰非常严重,波形复杂,且2线明显发任何一个数据 都收到 00 (串口助手 测试),导致通讯异常,去掉末端(120R),也是一样。后将电源地和 485地都连接在一起也无改善,示波器 CH1 地接B  探头接A 波形正常,发射的数据也正常。请教这是为什么。

4  现在计算  313R 上拉  313R 下拉, 120终端电阻 偏执电压在0.8V 如果我想得到偏执电压在 1.6 是否可以将 120换成 240R电阻?还是我关于 120R的理解就是错误的,问题3 是否因为信号反射造成的?

楼主:
现在分析是 跟换灌胶后的设备,在设备连接总线时候,接头处没处理好(现场全部手工接线)后询问现场工程师将 485 同电源 胶带缠一起,,引入的干扰。明天到现场将 485和电源分开。问题多多哎头大了。

楼主:
求回复,明天一早去现场,换USB-485 隔离设备是否改善

网友A:
多机,远距离……一定要给RS485接口加隔离(一般用DCDC隔离电源+光耦)
否则各点的地电位不平衡就有得你头大了

网友A:
通信协议也要充分考虑到断线、误码、超时等通信异常

网友B:
总线总长度才50米,不需要考虑信号反射的问题,120R终端电阻最好也不要接,因为USB转485一般使用简易接法,发送0和1的驱动能力不对称。总线这么短,各个节点应该使用同一个9V直流电源供电,这样即使电源和通讯线缠绕在一起,也没有问题,顺便把各个节点都共地了,问题简单很多。原来的错误设计还能工作,只能说明485芯片的超负载能力还不错

网友B:
我做的也是50米长的总线,100个节点,通讯速度9600BPS,误码率0%,不接终端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信协议也要充分考虑到断线、误码、超时等通信异常

50米距离 15台设备 ,之前的工程师估计技术不到家吧,选择了 70多元钱的 USB - 485 不带隔离的,不过我觉的 就这点距离和15台设备,也不会出现这么复杂的问题。明天抓波形给大家看看。

断线,误码,上位机都带有报警(红色提醒,那台设备),超过三轮后 断电重启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线总长度才50米,不需要考虑信号反射的问题,120R终端电阻最好也不要接,因为USB转485一般使用简易接法, ...

超负载能力不错,也不能解释 200MV的问题,我现在就前面的8R终端电阻 也能工作比较疑惑,总觉的自己对120的理解不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线总长度才50米,不需要考虑信号反射的问题,120R终端电阻最好也不要接,因为USB转485一般使用简易接法, ...

谢谢FP123123,打算将 485通讯线,换三芯屏蔽线,其中一根作为地线将各个设备共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超负载能力不错,也不能解释 200MV的问题,我现在就前面的8R终端电阻 也能工作比较疑惑,总觉的自己对120 ...

按之前错误的接法,在总线空闲时,AB之间有63mV稳定不变的压差,因为313R的强上拉和313R的强下拉,使这个63mV几乎不会因为受干扰产生错误脉冲,所以可以通讯,但是发送时AB间的8R电阻已经超过了485的驱动能力,芯片工作在极限状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FP123123,打算将 485通讯线,换三芯屏蔽线,其中一根作为地线将各个设备共地。 ...

设备可以统一直流供电吗,这是最简单的方法,线槽也不用变。如果还是不稳定,可以考虑用HC-11 433无线串口,通讯方法和485一样,就是一套无线485方案,25元一个节点

网友B:
USB转485用8元多一个的就可以

网友C:
首先,你485电路用的是几光耦? 2光耦和3光耦是有区别的。
第二,每台设备的485 用的上下拉都为4.7K,组网多了以后带载就带不起来了,何况你用的是USB的,驱动能力更弱。
我们组网的话一般用的上下拉都是几十K,485与MCU采用3光耦方式通讯,能带几十个设备,没问题

网友D:
写的瞒好的的

楼主:
结贴:现场问题 有2处
      第一   是485总线屏蔽层 在USB-485 到第一台设备间断开(不知原因-布线的时候硬扯还是什么),且和强电 220V 380V 走了一段(电脑到设备间)线槽,引入干扰。跟换新线 将屏蔽层同 USB-485 HUB 地线相连接,并同电源地连接,工模干扰基本去除,还有些文波,因现场问题,从第一台设备到第14太设备间 屏蔽层不能接一起,估计是这段还有一点干扰。
      切记误将通讯线与强电走一起,走一起也需镀锌金属线槽接地(大地),信号地最好是同电源地连接。
      第二   因现场原因,防水没有做到位,防水插头进水导致电源与 A B间 水电离 导致 电源或地对A B漏电导致B 》A 或数据发送错误 。 ip68的防水插头都防不住水,很寒心。
      造成本次的主因是问题二,造成B >  A  造成总线总是处于握手状态,总接受 00数据,且因干扰原因示波器难以区分A B间电压具体多少。

    以此结贴 供大家参考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