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PCB的room的元件离开room后元件上面就有网格,怎么消除

楼主(2013-01-16):
altium room的元件离开room后元件上面就有网格,怎么消除

网友A:
说详细点

网友B:
把room删了就可以啦,每次更新的时候也取消勾选。

网友C:
和你遇到同样问题 坐等高手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你遇到同样问题 坐等高手解答

把room删除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把room删除就可以

我把外部的大ROOM删除了 但是有的器件上还会出现小ROOM,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D(2013-08-26):
在Update PCB Document 后,将Add Rooms选项去掉,再执行导入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