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变压器和扬声器匹配问题

楼主(2013-01-16):
   目前是40W功放输出,用变压器将24V升压至100V,将音频信号传输到远距离处,在远距离处的音频线上,用一个100V转5V 的音频变压器来匹配一个5W,8欧姆的speaker,一共并联5个。
说明下:目前有声音输出,而且音质也还可以,但是就音量不怎么大,是不是阻抗匹配的问题导致的,输出音频变压器的参数有什么要求:阻抗应该是多少。谢谢

楼主:
我问下这个阻抗匹配的话  是不是变压器的输出阻抗要等于扬声器的8欧姆阻抗?

网友A:
作为功率放大输出是电子管的还是晶体管的是不一样的,作为远距离传输音频信号,要电压输出传送,电子管的话输出变压器的初级阻抗要与电子管的屏极输出阻抗要匹配,且远距离传输要电压输出变压器,线阻、输出变压器的阻抗、扬声器的阻抗都要匹配,具体参考音频放大器设计方面的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