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简单的uart问题

楼主(2013-01-16):
我使用的芯片是lpc2478。 编程后,如果单独测试TXD端口,可以发送数据,波形正常。但将TXD,RXD连接以后,想做自发自收地自环形式,则无法接收到数据。通过示波器观察,波形0.5V不到,非常低。请问,这是什么问题,直接用单片机uart接口无法实现自发自收么?

网友A:
中间串个电阻,哪边信号不正常就是哪边问题

网友B:
串口是全双工的吗?IO属性配置正确吗?

网友C:
从你的描述,在没连接之前,并没有测试RXD是否能正确接收。

网友D:
按理说单片机是能自发自收的,以前自己也试过,但是对于楼主这样的问题还是不大明白,还有就是楼主用示波器是怎么观察的观察的哪的波形

网友E:
如果你的硬件和程序没问题,RXD,TXD相连来测试是没问题的。我们产品出厂,串口都是这样测试的。如果你TXD单发正确,那你就检查你的RXD相关电路或程序,。。。。估计接收部分有误。。。

楼主:
发现问题了。2478坏了,rxd和地一直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