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时钟同步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3-01-16):
小弟现在在做一个无线收发的产品,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TX板和RX板上由于晶振的差异(就是2个时钟不是同步的,存在相对慢慢漂移的现象),会造成收发数据时有丢包的现象,我想问下各位大虾,这个问题有没有一些好的解决方法啊,比如是类似什么时钟同步校正电路等等,就是尽量让TX和RX的时钟能够偏移别那么厉害~~~~

网友A:
如果是Ti系的cc系列,可以使用SAFC功能。

网友B:
比特同步,要不然就发短帧,或者换高稳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