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能通过,但调试时总出现自动跳转

楼主(2013-01-16):
编译能通过,但调试时总出现自动跳转,实际上程序上没有,这都是发生在程序初始化时,请各位大侠看看是什么问题,先谢了!芯片是C8051F120

网友A:
你这个是软件模拟吧?采用KEIL C51的软件吗?
LZ,请说明一些具体的信息,只有这个,难以判断 的
不同软件,有不同的现象呀

楼主:
采用KEIL UVSION4的软件

网友B:
狗关了没有,

网友C:
可以使用仿真器啊!

网友D:
配置字设置有问题~~~

网友E:
把狗关了  你问题就解决了   c8051f  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