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79E81X系列——N79E8132、N79E814、N79E815

楼主(2013-01-16):
N79E815A/814A/813A/8132A 为增强型8位51微控制器 (4T 模式),内嵌16K[1]/8K/4K 的存储器 EPROM ,可以通过通用烧写器,ICP编程器,自带ISP功能等烧录程序。N79E815A/814A/813A/8132A 系列的指令集与标准8052兼容。N79E815A/814A/813A/8132A 内存程序空间分别为 16K/8K/4K 字节的APROM,4K字节的数据内存及2K 字节的 LDROM; 256字节的直接和间接RAM, 256 字节MOVX RAM;25个可位寻址的 I/O口; 两个 16-位的定时器/计数器; 8-通道多路10-位 A/D 转换器; 4-通道10-位 PWM; 三个串行接口分别为一个SPI, 一个 I2C和一个增强型串口; 2-级 BOD电压检测/复位, 低压检测/复位(LVR) 和上电复位 (POR)。 N79E815A/814A/813A/8132A系列自带内部22.1184MHz RC振荡器,可产生22.1184MHz / 11.0592MHz内部晶振,最高精度偏差仅±1%。 N79E815A/814A/813A/8132A有14个中断源,4个中断级。 内部的闪存存储器可电擦写。 一旦代码确定,用户可以通过安全码保护自己的代码。
N79E815A/814A/813A/8132A 微控制器系列, 宽电压操作, 内建丰富的模拟和数字外设与非易失性闪存存储器, 广泛应用于通用控制领域, DC/BLDC 电机驱动系统和家电应用。

写在后面:请各位不用询价,因为该系列IC的价格肯定是低到你可以接受的,有兴趣,或者需要资料及技术支持的,可以联系我。联系方式,最好是电联或者直接加QQ,手机号和QQ号一样:15017654313

网友A:
楼主如果不定制一点DIP封装并预先烧录好ISP代码的片子投放市场,估计很难推广。

网友B:
有需要会联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需要会联系的

: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如果不定制一点DIP封装并预先烧录好ISP代码的片子投放市场,估计很难推广。 ...

原厂考虑到将来生产人工问题,原本是有DIP封装的,后来摒弃了。如果一定要选,建议可以看看SM39R16A3。Datasheet可以加我Q,或者留下邮箱

网友C(2013-05-15):
同意2楼得看法,要是片子没有预先烧录好ISP代码的话,很难被用户喜欢并选择为产品开发的,希望给厂家反映反映这个问题。虽然价格和内部资源很诱人,但是没有固化的ISP代码只能让人忍痛放弃。

网友D:
ICP不是蛮好的吗,为什么一定要用ISP呢?

网友E(2013-09-09):
N79E8132AS16什么价格

网友D:
含税不到1.5元。

网友F:
烧录的时候可以用ICP一起烧录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ICP不是蛮好的吗,为什么一定要用ISP呢?

ICP下载是很好,不过由于芯唐的N79E81X系列的EEPROM是和FLASH共享实现的,使用ICP下载会删除原先存储在EEPROM里的参数,这点很致命的,所以没有选择ICP,而ISP则不会删除参数。这就是希望有ISP,使用ISP的原因。虽然在ICP的时候可以自己烧录ISP驻留代码到LDROM里,不过太麻烦,要是一次烧录10000片,还不把自己累死,而且多这么一道工序,也增加了损坏芯片的几率。芯唐是把麻烦甩给客户了。

网友D:
不会啊,我们的客户可以获得一个定制版本,下载代码时EEPROM的数据是不被破坏,并得到保存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同意2楼得看法,要是片子没有预先烧录好ISP代码的话,很难被用户喜欢并选择为产品开发的,希望给厂家反映反 ...

我也同意楼上的看法的,开发者注重的是开发效率的,而厂家注重的是效益的

网友G:
若厂家帮着吧开发的效率的提上去的,效益自然就有了

网友H(2014-01-23):
    我这里需要SOP-20的带四路以上AD,四路PWM的,工作电压1.8-5.5V 8051内核的4kFLASH单片机,传些资料给我吧!并告诉我单价,油箱:jeogeldz@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