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软件怎样设置画等长线(有四根相等长线)??

楼主(2013-01-16):
AD软件怎样设置画等长线(有四根相等长线)??又怎么测量线的长度

网友A:
1.画等长线的方法:Design-->Class,弹出的对话框Net Class下新建一个Class,重命名,然后添加你所说的那四根线,确定。
  按快捷键T、R,选中其中的一条(不选最长的那一条,因为你要以它为基准,它就不必要作改动了),然后按Tab键,在出现的对话框中选择From Net,选择最长的为Target Length,然后修改之。

2.测量线的长度:如果是直线,那就Ctrl+M,如果不是直线,那就分段测量吧,也不是特别麻烦。

网友B: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画等长线的方法:Design-->Class,弹出的对话框Net Class下新建一个Class,重命名,然后添加你所说的那四 ...

很詳細,一會試下,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画等长线的方法:Design-->Class,弹出的对话框Net Class下新建一个Class,重命名,然后添加你所说的那四 ...

经验证,OK,NET CLASS这个功能很好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