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向放大和反向放大分别用在什么时候?能否举个例子?

楼主(2013-01-16):
(无正文)

网友A:
最近也在看运放运算电路,可以讨论下,同相放大与反相放大首先是输入信号的不同,其次是输入电阻的不同,同相放大输入信号由同相端输入,由于运放输入电阻很大,导致同相输入电阻也无穷大,而输出电阻很小;然而反相放大时输入信号由反相端输入,输入端电阻与反相输入电阻有关,若要增大输入电阻,则要增加反相输入端电阻,而现实中电阻不可能太大,这时可以通过T型反馈网络搭建反相放大电路,从而减小电阻值得到相同的放大倍数,而引入T型反馈网络后会使电路的反馈系数减小,所以应该保证足够的反馈深度,选择更大开环增益的集成运放。(最后一句是书上的原话,为何会是反馈系数减小可以自己算一算)

网友B:
不是“同向”、“反向”。
应该是“同相”和“反相”。

网友C:
虽然同相放大器输入电阻无穷大,但它的共模输入电压也大,所以一般在对输入电阻不是要求无穷大的情况下用反相输入较多。

网友D:
十分复杂,先标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