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P与鼠标冲突问题

楼主(2013-01-16):
STM32的开发板,当ISP线插到电脑时,鼠标会在屏幕上快速的乱跳,怎么解决

网友A:
不会吧,你的线不会造成你电脑USB短路吧。。
你可以试着把电脑掉民,线连着试试。。。

网友B:
调整故障对应方向红外发射管、红外接收组件与栅轮的相对位置,看能否恢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整故障对应方向红外发射管、红外接收组件与栅轮的相对位置,看能否恢复了 ...

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你的线不会造成你电脑USB短路吧。。
你可以试着把电脑掉民,线连着试试。。。 ...

貌似跟运行的程序有关系,将BOOT0接为1时,程序没运行时就不会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