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底了,被运放选型给困住了!

楼主(2013-01-16):
小弟 最近做一个信号发生器,选用了一款高速DA,输出差分互补信号(比如正输出为1.2V,那么负输出为0.8V,正负输出之和始终为2),现在为选择一款高速运放而头疼!
之前选了一个4MHZ的 AD8130ARZ ,产生信号为毫秒级还是OK的,但是到微妙级别片子发热,输出也不对!
我现在想产生的信号大约10几微妙的级别,幅值大约为5V!
请大家为我想想,有什么高速运放,双电源供电,能将 此差分信号转话成单端信号。

网友A:
楼主评估下SGM8301看看,100MHz带宽:
需要样品站内短消息我

网友B:
http://www.sg-micro.com/公司网站上没有发现SGM8301运放。
SGM8051、AD8033、OP37、LF157、LM359。。。。。。、多得很。

网友A:
SGM830x已经量产,但资料还没有放到官网上,这个应该比较适合楼主的应用

网友A:
为什么看不到附上的规格书呢,在附上一次试试

网友C:
增益带宽有限,能不能后面加一级MOS来对信号进行放大处理。分担放大器的压力。

网友A:
增益带宽受限的话就用多级放大处理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小弟不甚感激,唯有字上言谢,谢谢你们的无私!

网友D:
yanwen217 对运放理解不错,以后我选运放和你联系哈

网友A:
我也是学习中
感兴趣的可以进这个群:251772671,里面有高手,有运放应用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一起集思广益探讨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