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晶振电容的接地问题

楼主(2013-01-16):
看过TI的MSP430开发板的原理图,外接晶振上的两个电容接地,32.768K晶振电容都是接到模拟地AVSS,而高速晶振上的电容都是接到数字地GND上,请教一下,是不是所以单片机外接晶振的电容都可以接到数字地GND上?何种情况下可以接到模拟地上?

网友A:
通过电容接地频率稳定可靠,简易的不使用电容

网友B:
一般晶振边上就会有地线引脚, 电容应该是就近接地

网友B:
个人认为, 最好连接数字地.

网友C:
严格来说都应该在数字地上,电容是构成晶体并联谐振的必要条件,不接电容,晶体的振荡频率将严重偏移设计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晶振边上就会有地线引脚, 电容应该是就近接地

当然要接地,我的问题是:应该接数字地还是接模拟地?

网友D:
我觉得应该接数字地,因为数字电路的抗干扰能力较强,而模拟电路感觉比较脆弱。

网友E:
单片机接什么地,他就接什么地。接到最近的单片机电源地

网友F:
32.768K晶体一般是用来做RTC模块使用,追求的是低功耗,其电路设计时的驱动能力就最的刚好够用,意思就比较容易受干扰,所以一般接模拟gnd。而高频晶体没这个需求,所以接到数字GND。

网友G:
楼上完美解答。

网友E:
引用 网友F:
32.768K晶体一般是用来做RTC模块使用,追求的是低功耗,其电路设计时的驱动能力就最的刚好够用,意思就比较 ...

这是以集成电路为单位的接地。

楼主所说的,有可能晶振的工作地在一点上与单片机电路共地,难道你还把晶振电容的地拉到别的地方。这样干扰会沿线分布,去耦电容都没分滤掉。

我认为,同一模块(集成电路),如果一个其中一部分没有独立的电源地,其它需要接地的点,如晶振电容,集成电路内部电源的去耦电容等,都接到集电电路的退耦电容的地端。如果电流不大,直接就接到集成电路工作地最近的地方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严格来说都应该在数字地上,电容是构成晶体并联谐振的必要条件,不接电容,晶体的振荡频率将严重偏移设计值 ...

"不接电容,晶体的振荡频率将严重偏移设计值。" 什么意思?此话好像不妥。

网友H:
晶振外接的2个电容对改变晶振的振荡频率几乎无能为力。

网友H:
晶振外接的2个电容对振荡器启振难易影响确非常大、并且,此电容可大大降低分布杂散电容及温度对振荡器的影响。特别对提高大批量产品的一致性有很好的作用。仅此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晶振外接的2个电容对振荡器启振难易影响确非常大、并且,此电容可大大降低分布杂散电容及温度对振荡器的影 ...

请查下晶体的“牵引系数”指标和“并联谐振”“串联谐振”状态就知道了,以前我也不信,搞射频吃够了苦头,才把那两个电容搞清楚的,莫非搞模拟的maychang也迷糊了?:o

网友C:
对晶体感兴趣的请自己看吧。

网友I:
留标记学习,还没深入了解过这个方面,自己照猫画虎,呵呵,总是接的单片机的地。

网友J:
引用 网友C:
请查下晶体的“牵引系数”指标和“并联谐振”“串联谐振”状态就知道了,以前我也不信,搞射频吃够了苦头 ...

楼主问题仅限单片机上使用的晶体,并未涉及其它情况。对单片机上使用晶体来说,xmar所言完全正确。

网友C:
:funk:呃…………………………………………好吧,仅限用单片机的

网友K:
早期的芯片没有这么多区分,一律接GND,而现在TI的很多芯片都给晶体提供了专用的接地引脚,就在Xin和Xout中间,内部和GND相连,也就是说楼主所说的VSS并不是模拟地,而应该理解为晶体地,有的在外部通过0欧的电阻与GND相连,也有不相连的(芯片内部相连)。楼主可自行查看芯片的datasheet。